自学cclink,请求帮助,编程方面

楼主(2016-05-02):
我用QJ61BT11N作为主站,连接一个远程I/O站,请问编程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就可以用这些IO点了,比如程序像X1001这样直接,还是说要先读取远程I/O站的信息?初学什么都不懂,希望各位大触帮帮忙!

网友A:
设定CC-LINK参数即可直接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定CC-LINK参数即可直接应用

设置完后也就像单独用一个PLC一样画梯形图吗?

网友A:
设定CC-LINK特别简单,参照图片设定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定CC-LINK特别简单,参照图片设定即可

这个我已经设置好了,刚才就疑惑设置完后,远程IO端口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用,哈,谢谢了!

网友A:
设置好了直接应用,你可以监视对应X,强制输出对应Y  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好了直接应用,你可以监视对应X,强制输出对应Y  测试

远程模块买了还没到,过两天测试了再看看,现在仿真可以做吗?感觉这样强制X为on的话,不能区分是主站的输入还是远程的输入- -。

网友B(2017-01-21):
lz,学会吗?方便分享下经验吗?多谢

网友C(2019-07-12):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