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如何接地?

楼主(2016-05-02):
设备上有不少电机,电机外壳都通过设备本身的金属外壳联通了,那么只要设备外壳可靠接地,所有电机(只接三相电)就不用单独接地了可以吗?

网友A:
我感觉应该是这样的。

等待专业人士来解答。

楼主:
期待大家发表观点...

网友B:
不能保证所有的连接点都有效吧。电机本体接地也有效的防护设备其他部位的安全。

网友C:
个人认为电机接地进线应是3相4线制,含有地线。外壳接地是重复接地

楼主:
我的问题的答案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呢?

网友D:
不可以

无论电机外壳怎么可靠接地,都必须用一根接地线连接到工厂的电力系统接地;

设备接地是有接地电阻要求的,不是随便放到地上就可以了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4/670265_1.shtml

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可以无论电机外壳怎么可靠接地,都必须用一根接地线连接...

感谢精彩的回答!我设备的机体就是和动力源的地线连接的,所有电机又是和机体可靠安装连接,连接电阻应该小于直接用线连接吧,因为马达线都比较细,1平方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