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卡点焊修磨

楼主(2016-05-02):
库卡固定焊枪执行修磨指令时,机器人会抖动一下,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这种情况发生有多久了呢,有没有重装系统呢,回复备份参数。或者重新恢复软件。

网友B:
会不会是传感器出了点问题

网友C:
我只用过ABB的,不过应该先确定是开始就有这个问题还是正常过一段时间,后者的话应该是外部问题,前者就需要检查程序和硬件了

网友D:
库卡属于系统垃圾,很多地方完全应用库卡,实话说库卡性能落后,程序很烂,做做误差大的东西还勉强,定位精度大于2mm就不能选用库卡

楼主:
今天库卡回复是:修磨指令未使用外部TCP,机器人会自动补偿,未验证!

引用 网友C:
我只用过ABB的,不过应该先确定是开始就有这个问题还是...

网友C:
TPC是工具坐标系,你看看有没有定义或者被引用。或者引用了错误的或未定义的TPC名称

引用 楼主:
今天库卡回复是:修磨指令未使用外部TCP,机器人会自动...

网友E(2016-06-05):
引用 网友C:
TPC是工具坐标系,你看看有没有定义或者被引用。或者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