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脉冲输出问题

楼主(2016-05-02):
各位大哥们帮帮小弟,现在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我用台达ES2 PLC做一套电脑控制伺服系统需要用到14点脉冲输出要怎么做,我想过用扩展来实现,但是以前没有用过扩展,我想问问扩展块有像主机一样脉冲输出点吗,如果可以,扩展块是什么型号的,各位大哥如果以前有做过这样程序的或知道的告诉小弟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一个定位扩展模块比一个ES2的PLC还要贵

网友B:
台达就是扩展也做不到14个定位,要么换品牌,要么改用多套CPU并联运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台达就是扩展也做不到14个定位,要么换品牌,要么改用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达就是扩展也做不到14个定位,要么换品牌,要么改用多...

那么用什么品牌的PLC可以做到有14个脉冲输出

网友D:
你看看信捷的有没有那么多输出的

网友E(2017-12-15):
再买两台吧

网友F:
换运动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