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入S7300的时候,DB块怎么老是出错?

楼主(2016-05-02):
具体我在下面详细展开

网友A:
怎么没有下文了???

楼主:
情况是这样,触摸屏上连接着两台PLC,用触摸屏作为中介,PLC_A和PLC_B之间通信,将A的数据读取到触摸屏上,存在一个数组中,然后通过宏指令,将这个数组写入到B的制定DB块中,就算实现了通信。

楼主:
但是情况蹊跷的是这样,我通过数值框,写入DBDn,00030000,选择32bit float没有问题,正常。但是通过宏指令写入SetDataEx(test[0], "Siemens S7-300/ET200S (Ethernet)", DB3, 0, 1),就会出现乱码。

楼主:
图片的宏指令,我编译没错。功能是实现,读取地址0的数据,写入到地址8。地址0的数据我通过触摸屏的数值块输入,然后通过宏指令读取,再写入,这样一切都OK。

但是我在宏指令里面自定义一个变量,无论如何都没办法正确写入给PLC。这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下文了???

昨天加班,今天补上了

楼主: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test_short=12345.1

int test_int=12345

float test_float=12.1

float test[4]

GetDataEx(test[0], "Siemens S7-300/ET200S (Ethernet)", DB3, 0, 1)//test

SetDataEx(test[0], "Siemens S7-300/ET200S (Ethernet)", DB3, 8, 1)//test

SetData(test_short, "Siemens S7-300/ET200S (Ethernet)", DB3, 12, 1)//test

SetData(test_int, "Siemens S7-300/ET200S (Ethernet)", DB3, 16, 1)//test

SetData(test_float, "Siemens S7-300/ET200S (Ethernet)", DB3, 20, 1)//test

end macro_command

宏指令如上

楼主:
我的想法是这样,既然我可以读取一个数,然后正确的将它写入给PLC,(读取DBD0.0,然后写入DBD8.0)说明我的宏指令没有错,难道是变量定义上出了问题?

楼主:
我又测试了一下,读取DBD0.0到test[1],然后test[1]+1.2。再将test[1]写入给PLC,就立马出现故障,这是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