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VFAS1变频器,外接操作面板??

楼主(2016-05-02):
RT...东芝变频器.外接操作面板RKP007Z(插在变频器面板上,用的是自制网线).

开机,外接面板,闪烁COM.E,按键无反应,(而变频器面板上就和没外接一样是可以操作的)

是不是外接面板所用的RJ45和普通网线接法不一样??TKS...........

网友A:
网线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交叉线,一种是平行(直通)线
交叉线的做法是:一头采用568A标准,一头采用568B标准
平行(直通)线的做法是:两头同为568A标准或568B标准

东芝变频器外接必须选用平行线的做法,我一直用,没有出现异常,你看下你的网线做法

网友B:
仔细看一下,应该是网线的做法不正确

网友C:
看看是不是网线做的接触不良,有时我也会做的不好,你要不先拿网线连电脑试试看!

楼主:
TKS..楼上诸位。。特别是2楼的。。确实是直通线,原来的那根中间蓝色不通。重新压制水晶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