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电路故障

楼主(2016-05-02):
表面现象为24V短路,是混联电路,任意断开一段串联的24V或0V即恢复正常,降压现象严重,求解

网友A:
把电路图画出来 分析问题就好分析了。

网友B:
爱上大声地钱 爱上大声地钱 爱上大声地钱

网友C:
这个说的不够全面,没办法分析

网友D:
我遇到过开关电源通电用过一段时间后24V的只有20V了。。。。。。换一个也要不到多少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