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过流

楼主(2016-05-03):
有台西林EH640A3.7千瓦的变频器,上电报故障E.3,也就是电流检测故障,请问一般是电流检测部分的哪个元件?谢谢。

网友A:
电流检测,一般是里面有电流互感器检测啊,拆开可以看到的

网友B:
有可能电流采样回路断线了,检测不到任何电流。也就是输出电压有了,但是没有负载电流。也许是没加负载的原因。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C:
可能是电流采样问题,检查霍尔传感器

网友D:
应该是互感器或者霍尔元件

网友E(2016-06-07):
如果是上电就报过流,一般都是霍尔元件坏了,检测霍尔元件在没运行时是不是一直有信号输出。

网友(2016-09-13):
检查霍尔传感器,,,

网友F(2017-11-28):
应该是传感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