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o控制器中报警复位是用的哪个命令?

楼主(2016-05-03):
trio控制器中报警复位是用的哪个命令?

网友: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顶起…

网友A:
对于基于ETHERCAT的系统:

例如

ETHERCAT($64,1) ‘清除AXIS(1)的错误

DATUM(0) ’清除所有轴的报错标志

普通控制方式,可以先试试:

DATUM(7) AXIS(1) 清除一轴的AXISSTATUS.

对于系统报错,也可以使用UNIT_CLEAR.

祝项目顺利!

网友B(2019-01-23):
有人能指点下我台达伺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基于ETHERCAT的系统:例如 ETHERCAT...

有人能指点下我台达伺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有人能指点下我台达伺服吗

有人能指点下我台达伺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有人能指点下我台达伺服吗 内...

有人能指点下我台达伺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