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的动画

楼主(2016-05-03):
关于wincc中物体怎样移动,做一个关于电梯门的动画如何做尼?

网友A:
如果支持vb 和gif就很简单了。

用隐藏和显示来控制。

网友B:
  1. 连续弄多个图片,顺序隐藏或者显示来实现

  2. 单个图片利用坐标链接动态变量加减来实现

网友C:
图片的位置属性 用变量表示

网友D:
为了能更加逼真,你可以在做面板的时候多做一个白色的固定面,把它放在最上层。然后再做一个移动的“门”连接一个变量,当门运动到白色固定面的地方就会被遮挡掉,电梯就“打开了”。

网友E(2016-06-10):
学习了感谢分享呵呵哈哈哈哈哈哈哈好

网友F:
用变量可以控制图像移动

网友G:
支持二楼,二楼说的对,隐藏/显示

网友H:
感谢楼主分享,新手学习之中。aa

网友I(2022-05-24):
用gif动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