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制图零件图的技术要求

楼主(2016-05-03):
一般在设计机械零件时都会碰到各种问题,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零件图的技术要求,零件上常见的工艺结构!

一、铸件

铸件转折处应有圆角,铸件设计应有拔模斜度,铸件的设计要有利于起模,铸件的设计应合理简化,铸件的壁厚要均匀或逐渐过渡。

二、金属切削加工

1.倒角、倒圆 便于装配和使用安全。

2.退刀槽、越程槽 在零件的台肩处,为保护加工刀具和刀具方便退出,以及装配时两零件表面能紧密接触,一般在零件上要加工出退刀槽或越程槽。

3.零件上孔的设计应有利于加工与测量。

4.避免零件的加工面在内壁上。

5.零件结构应尽量减少加工面。

零件图的技术要求

一、表面粗糙度

1.表面粗糙度的概念及参数

(1)轮廓算术平均偏差Ra

轮廓算术平均偏差 Ra是指取样长度l(用于判别具有表面粗糙度特征的一段长度)内,轮廓偏差y(表面轮廓上点至基准线的距离)绝对值的算术平均值。

(2)微观不平十点高度Rz

在取样长度内 5个最大轮廓峰高的平均值和5个最大轮廓谷深的平均值之和。

(3)轮廓最大高度Ry

在取样长度内,轮廓峰顶线和轮廓谷底线之间的距离即为 Ry。

2.表面粗糙度符号、代号及其意义

3.表面粗糙度的标注

标注原则

(1)同一图样上,每个表面一般只标注一次表面粗糙度符号、代号,并应注在可见轮廓线、尺寸界线、引出线或它们的延长线上。

(2)符号的尖端必须从材料的外部指向零件表面。

(3)在图样上,表面粗糙度代号中数字的大小和方向必须与图中尺寸数字的大小和方向一致。

二、极限与配合

1.互换性概念

在相同规格的一批零件中,不用选择,不经修配就能装在机器上,达到规定的性能要求,零件的这种性质就称为互换性。

2.尺寸与尺寸公差

(1)基本尺寸:由设计确定的尺寸。

(2)实际尺寸:通过测量获得的尺寸。

(3)极限尺寸:允许零件尺寸变化的两个界限值称为极限尺寸。分最大极限尺寸和最小极限尺寸。

(4)尺寸偏差:某一尺寸减其基本尺寸所得的代数差称为尺寸偏差,简称偏差。最大极限尺寸减其基本尺寸所得的代数差,称为上偏差,孔、轴的上偏差分别用ES和es表示。最小极限尺寸减其基本尺寸所得的代数差,称为下偏差,孔、轴的下偏差分别用EI和ei 表示。

(5)尺寸公差:允许尺寸的变动量称为尺寸公差,简称公差。

公差 =最大极限尺寸—最小极限尺寸=上偏差—下偏差。

公差是一个没有正负号的绝对值。

(6)公差带:由代表上、下偏差的两条线所限定的一个区域。

公差带包括了“公差带大小”与“公差带位置”。国标规定,公差带大小和公差带位置分别由标准公差和基本偏差来确定。

(7)标准公差:由国家标准所列的,用以确定公差带大小的公差称为标准公差。用“TI”表示,共分20个等级。

(8)基本偏差:用以确定公差带相对于零线位置的那个极限偏差称为基本偏差。它可以是上偏差或下偏差,一般是指靠近零线的那个偏差。

3.配合

1)配合及其种类

基本尺寸相同的、相互结合的孔和轴公差带之间的关系称为配合。

(1)间隙配合:具有间隙(包括最小间隙等于零)的配合。此时孔的公差带在轴的公差带之上。

(2)过盈配合:具有过盈(包括最小过盈等于零)的配合。此时孔的公差带在轴的公差带之下。

(3)过渡配合:可能具有间隙或过盈的配合。此时孔、轴的公差带重叠。

2)基准制

(1)基孔制:基本偏差为一定的孔的公差带与不同基本偏差的轴的公差形成各种配合的一种制度。基孔制配合中的孔称为基准孔,其基本偏差代号为H,下偏差EI=0。

(2)基轴制:基本偏差为一定的轴的公差带与不同基本偏差的孔的公差形成各种配合的一种制度。基轴制配合中的轴称为基准轴,其基本偏差代号为h,上偏差es=0。由于孔难加工,一般应优先采用基孔制配合。

3)配合代号

用孔、轴公差带代号组合表示,写成分数形式。例如 Φ50H8/f7。Φ50表示孔、轴基本尺寸,H8表示孔的公差带代号,f7表示轴的公差带代号,H8/f7表示配合代号。在配合代号中,凡孔的基本偏差为H者,表示基孔制配合,凡轴的基本偏差为h者,表示基轴制配合。

4)优先和常用配合

5)孔和轴的极限偏差值

4.公差与配合在图样上的标注

三、形状和位置公差

形状和位置公差简称形位公差,是零件要素(点、线、面)的实际形状和实际位置对理想形状和理想位置的允许变动量。

1.形位公差的项目和符号

2.形位公差的标注

在图样上标注形位公差时,应有公差框格、被测要素和基准要素(对位置公差)三组内容。

1)公差框格,如图所示

2)被测要素的标注

用带箭头的指引线将框格与被测要素相连。

3)基准要素的标注

基准要素用基准字母表示,基准符号为带小圆的大写字母用细实线与粗的短横线相连。

3.形位公差的公差等级和公差值

4.零件图上形位公差标注实例

读零件工作图

在零件设计制造、机器安装、机器的使用和维修及技术革新、技术交流等工作中,常常要读零件图。读零件图的目的是为了弄清零件图所表达零件的结构形状、尺寸和技术要求,以便指导生产和解决有关的技术问题,这就要求工程技术人员必须具有熟练阅读零件图的能力。

一、读零件图的基本要求

1.了解零件的名称、用途和材料。

2.分析零件各组成部分的几何形状、结构特点及作用。

3.分析零件各部分的定形尺寸和各部分之间的定位尺寸。

4.熟悉零件的各项技术要求。

5.初步确定出零件的制造方法。(在制图课中可不作此要求)。

二、读零件图的方法和步骤

1、概括了解

从标题栏内了解零件的名称、材料、比例等,并浏览视图。可初步得知零件的用途和形体概貌。

2、详细分析

(1)分析表达方案 分析零件图的视图布局,找出主视图、其它基本视图和辅助视图所在的位置。根据剖视、断面的剖切方法、位置,分析剖视、断面的表达目的和作用。

(2)分析形体、想出零件的结构形状 这一步是看零件图的重要环节。先从主视图出发,联系其他视图、利用投影关系进行分析。一般先采用形体分析法逐个弄清零件各部分的结构形状。对某些难于看懂的结构,可运用线面分析法进行投影分析,彻底弄清它们的结构形状和相互位置关系,最后想象出整个零件的结构形状。在进行这一步分析时,往往还须结合零件结构的功能来进行,使分析更加容易。

(3)分析尺寸 先找出零件长、宽、高三个方向的尺寸基准,然后从基准出发,搞清楚哪些是主要尺寸。再用形体分析法找出各部分的定形尺寸和定位尺寸。在分析中要注意检查是否有多余的尺寸和遗漏的尺寸,并检查尺寸是否符合设计和工艺要求。

(4)分析技术要求 分析零件的尺寸公差、形位公差、表面粗糙度和其他技术要求,弄清楚零件的哪些尺寸要求高,哪些尺寸要求低,哪些表面要求高,哪些表面要求低,哪些表面不加工,以便进一步考虑相应的加工方法。

3、归纳总结

综合前面的分析,把图形、尺寸和技术要求等全面系统地联系起来思索,并参阅相关资料,得出零件的整体结构、尺寸大小、技术要求及零件的作用等完整的概念。

必须指出,在看零件图的过程中,上述步骤不能把它们机械地分开,往往是参差进行的。另外,对于较复杂的零件图,往往要参考有关技术资料,如装配图,相关零件的零件图及说明书等,才能完全看懂。对于有些表达不够理想的零件图,需要反复仔细地分析,才能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