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控制柜安装前的准备工作

楼主(2016-05-03):
电气控制柜安装前的准备工作

电气控制柜的安装步骤和方法取决于生产机械设备的结构特点、运动方式、操作要求和电气控制线路的情况。对控制线路较简单的生产机械设备,可直接用生产机械设备的机身作为电气控制柜(箱或板),而对控制线路较复杂的生产机械设备,常把电气控制线路的相关电器元件及连线安装在独立的电气控制柜内。

    (1)熟悉生产机械设备的电气控制原理图及生产机械设备的主要结构和运动形式。熟悉电气控制原理图时应首先了解以下几个方面:

    ①生产机械设备的主要结构和运动形式。

    ②电气控制原理图的基本构成部分,各部分又有哪几个控制环节以及各部分、各环节之间的相互关系。

    ③电器元件的种类、数量、规格以及各电器元件之间的连接和控制关系等。

    ④电气控制线路的动作顺序。

    为安装接线及维护检修方便,应对电气控制原理图标注线号。标注时,将主电路和控制电路分开,各自从电源端开始,且各相线分开,顺次标注到负荷端,做到每段导线均有标号,一线一号,不许重复。

    (2)检查电器元件。在安装前,对所使用的电气设备和电器元件逐一进行检查,确保安装质量,检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依据电器元件明细表,检查各电气设备和电器元件的数量、规格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如电动机的台数、容量,电器元件的电压等级和电路容量,时间继电器的类型,热继电器的额定电流等。若不符合要求,应更换或调整。

    ②检查各电器元件的外观是否完好,各接线端子及紧固件有无短缺、生锈等,特别是电器元件中触点的质量,如触点是否光滑,接触面是否良好等。

    ③检查时间继电器的延时动作、延时范围及整定机构的功能是否符合要求。

    ④检查各操作机构和复位机构转动是否灵活。

    ⑤用兆欧表检查电器元件及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是否符合要求,用万用表或电桥检查接触器、继电器等电器元件的线圈以及电动机等电气设备的通断情况。

    (3)根据电动机的额定功率、控制线路的电流容量、控制回路的子回路数及配线方式选择导线,包括导线的类型、绝缘等级、截面积和颜色等。

    (4)根据电器元件布置图和电气安装接线图,对电器元件在电气控制柜、配电板或其他安装底板上进行布局。布局的原则是:连接导线最短,导线交叉最少。为便于接线和维修,控制柜所有的进出线要经过接线端子板连接,接线端子板安装在柜内的最下面或侧面,接线端子的节数和规格应根据进出线的根数及流过的电流容量进行选配组装,且根据连接导线的线号进行编号。

    (5)准备好安装工具和检查仪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