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控制柜的安装配线

楼主(2016-05-03):
电气控制柜的安装配线

    (1)制作安装底板。根据电器元件布置图及电气安装接线图,安装底板有柜内电器板(配电盘)、床头操作显示面板和刀架操作板,对于柜内电器板,可采用4 mm的钢板或其他绝缘板作其底板。

    (2)安装电器元件。根据安装尺寸先进行钻孔,并固定电器元件。

    (3)电气控制柜内部配线的基本要求。

    ①配线之前应熟悉电气控制原理图、电器元件布置图和电气安装接线图,确保配线的速度和质量。

    ②根据负荷的大小、配线方式及回路的不同,选择导线的规格、型号,并考虑导线的走向。

    ③先对主电路进行配线,然后对控制电路进行配线。

    ④配线时,做到横平竖直、交叉少、转弯成直角、成束的导线用线束固定、导线端部套有标注线号的套管、与接线端子相连接的导线头弯成羊角圈等。

    ⑤导线的敷设不应妨碍其他电器元件的维修或拆卸。

    ⑥配线完毕后,须根据相关图纸再次进行检查,在确保无误的情况下,方可将各种紧固件压紧。

    (4)配线方式。电气控制柜的内部配线方式有明配线、暗配线和线槽配线等。明配线和线槽配线综合的方法应用较多,而暗配线方法较少采用。

    ①明配线:又称板前配线。这种配线方式适用于电器元件少,电气控制线路比较简单的电气设备。该配线方式导线的走向较清晰,对于安全维修及故障的检查较方便。采用明配线时应注意如下事项:

    ·连接导线优先选用BV型的单股塑料硬线;

    ·导线和接线端子必须保持可靠的电气连接。当不同截面的导线连接在同一接线端子时,大截面在上,且每个接线端子按原则不应超过两根导线。

    ②暗配线:又称板后配线。这种配线方式的面板整齐美观,配线速度快。采用暗配线时应注意如下事项:

    ·电器元件的安装孔、导线的穿线孔位置应准确,孔的大小应合适;

    ·板前与电器元件的连接线应接触可靠,穿板的大小应与板面垂直;

    ·为便于检查和维修,配电盘固定时,应使安装电器元件的一面朝向控制柜的门,板与安装面要留有适当的余地。

    ③线槽配线:这种配线方式综合了明配线和暗配线的优点。适用于电器元件较多,电气控制线路较复杂的电气设备,这种配线方式不仅安装、检查维修方便,而且整个面板整齐美观。采用线槽配线时应注意如下事项:

    ·采用线槽配线时,线槽装线不能超过线槽容积的70%,以便安装和维修;

    ·线槽外部的配线,对装在可拆卸门上的电气接线必须采用互联端子板或连接器,它们必须牢固固定在框架、控制箱或门上;

    ·由外部控制线路、信号电路进入控制箱内的导线超过10根时,必须接到端子板或连接器上进行过渡,动力线路和测量电路的导线可以直接接到电器的端子上。

    (5)电气控制柜柜外配线方式及注意事项。当设备底座用作导线通道时,不必再加预防措施,但必须能防止液体、铁屑和灰尘的侵入。移动部件或可调整部件上的导线必须用软线;运动的导线必须支撑牢固,使得在接线上不致产生机械拉力,也不会出现急剧的弯曲。不同电路的导线可以穿在同一管内或处于同一电缆中,如果它们的工作电压不同,则所用导线的绝缘等级必须满足最高一级电压的要求。

    一般柜外配线采用线管配线,要求具有适用于一定的机械压力和不宜遭受机械损伤、耐潮、耐腐蚀的地方。线管配线包括以下两种配线方式:

    ①金属软管配线:金属软管配线方式适合于对生产机械设备本身所属的各种电器或设备之间的连接方式。根据穿管导线的总截面确定软管的规格,软管的两端有保证连接的接头;在敷设时,中间部分采用合适的管卡加以固定;禁止使用已经受损或有缺陷的软管。

    ②铁管配线:铁管配线应注意如下事项。

    ·铁管类型和管径应根据使用场合、导线截面积和导线根数来选择,且管内应留有40%的余地。

    ·敷设线管时,应尽量使距离最短,弯曲最少,必须弯曲时,弯曲半径应大于管径的4~6倍。弯曲后不应有裂痕,如管路引出地面,离地面高度应在0.2 m以上。

    ·对同一电压等级或同一回路的导线可穿在同一线管内,管内的导线不准有接头,也不准有绝缘破损之后修补的导线。

    ·在敷设线管时,首先要清除管内的杂物和水分;明面敷设的线管须做到横平竖直,必要时可采用管卡支持。采用线管穿线时,可采用直径1.2 mm的钢丝作引线。

    ·铁管配线须有可靠接地和接零的保护措施。

    (6)导线标志。

    ①导线颜色标志:保护导线采用黄绿双色;动力电路的中性线和中间线采用浅蓝色;交、直流动力线路采用黑色;交流控制线路采用红色;直流控制线路采用蓝色,等等。

    ②导线线号标志:导线的线号标志必须与电气控制原理图和电气安装接线图相符合,且将标明该导线线号的套管套在每一根连接导线接近端子处。

    (7)导线的选择。控制线路中的导线截面应按规定的截面流量来选择。考虑到机械强度需要,对于低压电控设备的控制导线,通常采用1.5mm2或2.5mm2的导线。所采用的导线截面不应小于0.75mm2的单芯铜绝缘线。对于电流很小的线路(如信号电路),导线最小截面不得小于0.2 mm2。

    (8)导线的连接。

    ①导线连接注意事项:电器板、控制板、机床电气的部件进出线必须通过接线端子,端子规格按电流大小和端子上进出线数选用(一般一个端子接一根导线,最多不超过两根。若将2~3根导线压入同一接线端子内时,可看做一根导线,但应考虑其载流量)。电器柜(箱)与被控设备或电气柜(箱)之间应采用多孔接插件,以便拆装和搬运。导线的接头除必须采用焊接方法外,都应当采用冷压接线头。若电气设备在运行时承受的振动很大,是不允许采用焊接方式的。

    ②导线连接的要求与方法如下:

    ·必须熟悉电器元件之间连接走向和路径。所有导线的连接必须牢固,不得松劲;

    ·根据导线连接的走向和路径及连接点之间的长度,选择合适的导线长度,并将导线的转弯处弯成90°角;

    ·剥去导线端子处的绝缘层,套上导线的标志套管,将剥除绝缘层的导线弯成羊角圈,按电气安装接线图套入接线端子上的压紧螺钉并拧紧;

    ·所有导线连接完毕之后进行检查整理,做到横平竖直,导线之间没有交叉、重叠且互相平行。

    ③接线:根据接线的要求,先接控制柜内的主电路、控制电路,再接柜外的其他电路和设备,包括床头操作显示面板、刀架拖动操作板、电动机和刀架快速按钮等。特殊的、需外接的导线接到接线端子排上,引入车床的导线需用金属管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