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控制线路的调试方法

楼主(2016-05-03):
    电气控制线路的调试是生产机械设备在正式投入运行之前的必经步骤。具体要求如下:

    1)调试前的准备工作

    调试前必须熟悉各电气设备和整个电气控制线路的功能。

    2)调试前的检查工作

    调试前应检查以下几方面内容:

    (1)根据电气控制原理图、电器元件布置图和电气安装接线图检查各电器元件的安装位置是否正确,外观有无损伤;触点接触是否良好;配线导线的规格、颜色选择是否符合要求;柜内和柜外的接线是否正确、接线的各种具体要求是否达到;电动机有无卡阻现象;各种操作、复位机构动作是否灵活;保护电器的整定值是否符合要求;各种指标和信号装置是否按要求发出指定信号等。

    (2)用兆欧表检查电动机和连接导线的绝缘电阻,应分别符合各自绝缘电阻值要求,如连接导线的绝缘电阻大于7 MΩ,电动机的绝缘电阻大于0.5 MΩ等。

    (3)在其他操作人员和技术人员的配合下,检查各电器元件的动作是否符合设计和生产工艺要求。

    (4)检查各主令电器如控制按钮、行程开关等电器元件是否处在原始位置;调速装置的手柄是否处在最低速位置等。

    3)调试注意事项

    (1)调试人员在调试前应熟悉生产机械的结构、操作规程和电气控制线路的工作要求。

    (2)通电时,先接通主电源;断电时,顺序恰好相反。

    (3)通电后,注意观察各种生产机械设备、电器元件等的动作情况,随时做好停车准备,以防意外事故发生。如有异常,应立即停车,待原因查明并处理后方可继续通电,未查明原因不能强行送电。

    4)调试步骤及方法

    (1)空操作试车。断开主电路,接通电源开关,使控制电路空操作,检查控制电路的工作情况,如按钮对继电器、接触器等自动电器的控制作用,自锁、联锁环节的功能能否实现,急停器件的动作是否灵活、可靠及行程开关的控制作用是否符合要求,时间继电器的延时时间是否整定等。如有异常,应随时切断电源,检查原因并处理故障。

    (2)空载试车。在空操作试车成功的基础上,接通主电路即可进行空载试车。此时应首先点动检查各电动机的转向及转速是否符合电动机铭牌要求;然后调整好保护电器的整定值,检查指示信号和照明灯的完好性等。

    (3)带负荷试车。在空操作试车和空载试车成功之后,即可进行带负荷试车。此时,在正常的工作条件下,验证电气设备所有部件运行的正确性,特别是验证在电源中断和恢复时对人身和设备的影响。并进一步观察机械设备的动作和电器元件的动作是否符合原始设计要求;调整行程开关的位置及运动部件的位置;对需要整定参数的电器元件的整定值作进一步的检查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