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电流速断保护

楼主(2016-05-03):
  对高压来讲,过流保护一般是对线路或设备进行过负荷及短路保护,而电流速断一般用于短路保护。过流保护设定值往往较小(一般只需躲过正常工作引起的电流),动作带有一定延时;而电流速断保护一般设定值较大,多为瞬时动作。
  三段式过流保护包括:
  1、瞬时电流速断保护(简称电流速断保护或电流Ⅰ段)
  2、限时电流速断保护(电流Ⅱ段)
  3、过电流保护(电流Ⅲ段)
  这三段保护构成一套完整的保护。
  它们的不同是保护范围不同:
  1、瞬时电流速断保护:保护范围小于被保护线路的全长一般设定为被保护线路的全长的85%
  2、限时电流速断保护:保护范围是被保护线路的全长或下一回线路的15%
  3、过电流保护:保护范围为被保护线路的全长至下一回线路的全长

 电流速断保护和其它保护的区别

  电网中电气设备发生故障时,短路电流很大,根据继电器的基本动作原理可知,如果预先通过计算,将此短路电流整定为继电器的动作电流,就可对故障设备进行保护。过电流保护和电流速断保护正是根据这个原理而实现的。为了保证动作的选择性,根据短路电流的特点(故障点越靠近电源,则短路电流越大),过电流保护是带有动作时限的,而电流 速断保护则不带动作时限,即当短路发生时,它立即动作而切断故障,故它没有时限特性,常用来和过流保护配合使用。 速断保护不能保护线路全长,只能有选择性地保护线路一部分,余下部分为速断保护的死区。为避免上述情况,速断保护也可做成略带时限,称为时限电流速断保护。它和无时限电流速断配合,以消除电流速断保护的动作死区。

网友A:
感谢楼主分析,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