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模拟量模块选型

楼主(2016-05-03):
有一卷帘门程序,需要将卷帘门上升和下降过程中的离地高度显示在人机界面上,PLC是三菱FX3U的,请哪位网友帮忙选一个三菱的模拟量模块和匹配的传感器。

网友A:
卷帘门很高,这就要求传感器检测距离很长,这么长的距离要求模拟量模块分辨率要很大,这样造价很高,不如增加个编码器,简单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卷帘门很高,这就要求传感器检测距离很长,这么长的距离要...

这位好友能详细点教一教吗?

网友B:
如果卷帘门的电机稳定,也可以用时间来表示,加一个加减计数器来表示卷帘门的位置,这个前提是要自己测量时间的,比较节约成本吧,直接在组态中用百分比的柱状图来做卷帘门也是可以的

网友C(2017-09-28):
引用 网友B:
如果卷帘门的电机稳定,也可以用时间来表示,加一个加减计...

 我也是这么觉得,这样最节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