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伺服回生电阻参数问题

楼主(2016-05-04):
请问伺服的回生电阻参数起什么作用的?

伺服:施耐德Lexium23A系列2kw的

由于运行中总是报AL005回生报警,就加了一个回生电阻,参数P1-52和P1-53怎么设置?为什么这么设?谢谢

网友A:
电阻限流作用,发高速脉冲的点对电流有具体要求的

网友B:
翻看说明书,进行如下设置:

P1-52设为20(或者参考你采购的电阻值来设定),P1-53设为100W(或者参考你采购的电阻值来设定)。

楼主:
谢谢回答,这个说明书我看了,就是不明白我电阻加上以后,就已经可以起到消耗回灌能量的作用了,那我参数的设置是什么作用呢?也就是说,我现在电阻是20Ω,那我的参数是40Ω的话,伺服就会按照40欧姆来运行而不管电路的实际情况,是吗??

网友C:
阻值按书上标定的给,但功率按实际功率给。我刚装过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