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XRC机器人求助

楼主(2016-05-04):
哪位大师有安川机器人XRC控制箱编码器,电机插口接线图,本体UP50的内部接线图。能发给小弟?定酬谢。急用。

网友A(2016-10-29):
XRC系统都是通用的,喷涂的有少许区别。

网友B(2017-10-23):
三菱PLC控制伺服经典写法解析,麻烦了,196073490@qq.com

网友C(2018-01-02):
最后一台一样的机器  一根线一根线对着量就好了

网友D(2018-03-15):
开始学习安川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