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如何与ifix通讯呢?

楼主(2016-05-04):
有没有不需要添加硬件的办法,具体怎么做呢????

网友A:
s7200 smart支持以太网通讯啊,然后就可以通过网线连接,然后设定IP即可吧

网友B:
s7200 smart支持以太网通讯啊,然后就可以通过网线连接,然后设定IP即然后把smart的mac地址输上就行了

网友C:
s7-200和ifix通讯 首先确认你用什么端口通讯,是485还是以太网 ifix需要选择通讯程序。试一下不行到QQ上详聊 3421783090

网友D:
s7200 smart支持以太网通讯啊,然后就可以通过网线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s7200 smart支持以太网通讯啊,然后就可以通过...

不需要通过OPC 直接组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