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如何避免CPU扫描时间过长导致CPU系统停机

楼主(2016-05-04):
S7-300 CPU的看门狗时间默认为150ms,最大值可以设置6000ms。如果用户程序的执行时间大于硬件组态中所设定的CPU的扫描周期的监控时间,则CPU会因看门狗超时而导致系统停机,同时会触发定时错误OB80。

操作步骤:

在“SIMATIC Manager”编程软件中的硬件组态“HW Config”的机架中双击组态好的S7-300的CPU中,在弹出的属性对话框中选中“周期/时钟存储器”,然后修改“扫描周期监视时间(ms)”,该时间的取值范围为1-6000ms。

如图所示:

网友A(2016-08-03):
那应该取多少合适,或是怎么确定时间

网友B:
希望说的在详细点,就更好了。

网友C(2016-11-08):
还差两个积分。每个资料都不好下载啊。愁啊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