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KW 的空压机使用 90 平的旧线可以吗 ?

楼主(2016-05-04):
  公司新到一台 110KW 的变频螺杆空压机,现在是从配电房拉到现场的一般 90 平的线,使用了 8 年了,请问能直接使用于这台 110 KW 的螺杆变频空压机上吗 ?

   原来柜子里是 400 A 的总断路器,下面的 空压使用 200 A 的够用不 ?

网友A:
需要根据空压机额定电流来决定

90平方电缆载流量够了,200A断路器好像小点用250A的吧

网友B:
如果是380V的安全起见不要用这个95平的电缆,选用120平的,200A的断路器也有点小,换大一些的。

如果是660V的95平的电缆够用了,200A的断路器也够用了

网友C:
有400A的断路器,还用200A的干嘛。90的线如果距离不远还行。

这帖子刚发到中华工控网,怎么回事?2边赚积分??

网友D:
安全考虑,还是换大一号吧!

楼主(2016-06-13):
引用 网友C:
有400A的断路器,还用200A的干嘛。90的线如果距...

     主要是当时急需解决问题,看哪边的回复更加的好,现在是使用 90平的线使用正常 ,225A  断路器也正常,只是温度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