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速度曲线作为输入

楼主(2016-05-04):
控制伺服电机的速度,先随机生成20个速度点  拟合成一条直线,编写pid控制程序,怎么将曲线作为plc的输入

网友A:
可以使用,缓升缓降指令,用时间节点,截取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缓升缓降指令,用时间节点,截取速度----

可以加下qq吗 能详细问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