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MACS6.5.2)校时

楼主(2016-05-04):
和利时DCS(MACS6.5.2)的系统校时怎么校对啊 。为什么每次校完之后时间会准确,但是运行一段时间后会有很大误差。

网友A:
你们是通过什么软件来同步时间的?

网友B:
我们公司用的是MACS5.2.3   跟一段时间就校对,还好和北京时间误差不是太大。那个服务器是在用服务器改一下时间,其他的客户端自动同步。

网友C:
我们公司用的是HOLLiAS MACS V6.5.2。校时用的是北斗。

楼主(2016-06-24):
是不是买的和利时校时硬件啊

网友D(2016-10-09):
有三种方式:  1.软校时 通过PC机主服务器的时钟源给各个操作站、控制站校时

                        2.FM197

                        3.外接GPS

网友E:
你电脑不能联网时间长了当然会有误差

网友F(2017-12-21):
学习一下,谢谢大家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