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S7-300的PID调节面板

楼主(2016-05-04):
请问各位师父,在PLC S7-300软件V 5.4里面有PID调节面板吗?我在S7-200里面可以找到,300里面没看到。我的CPU型号是 314C-2 DP

楼主:
我的目的是:可以实时调节PID的参数以到达稳定的目的

网友A:
S7-300没有调节面板,可以在DB块中调节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7-300没有调节面板,可以在DB块中调节参数

也就是说不能实时调节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