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物块移动距离设置

楼主(2016-05-04):
我画了个自动包装码垛的图。想让物料像右运动到机械手下方,但不会设置距离。物料总是一直向右走。请教一下大神我该怎么设置。

网友A:
if zy<700 then

   zy=zy+5

else

   zy=0

endif

if kzy<700 then

   kzy=kzy+7

else

   kzy=0

endif

网友B:
if 物料>0 AND 物料<200 then

物料=物料+10

else 物料=物料

endif

最大偏移量和表达式的值都设为200,把物料这个块加上个按钮输入,控制方式“取反”,变量是“物料”,这样的话,你一点击物料这个方块,它就跑到机械手下方了停止,再一点击,就回到原点

网友C:
直接把改成

if 物料>10 then 物料=10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