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精确控制

楼主(2016-05-04):
如果流入罐内的混合液流量不确定时快时慢,可以通过变频器控制泵的转速向外输出混合液来精确控制液位高度吗?欢迎高手指教!!

网友A:
当然可以,现在趋势就是用变频调速来替代调节阀,减少流体在管道中的动压能以次实现节能增效。

液体化工中塔器液位控制就很多用这种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现在趋势就是用变频调速来替代调节阀,减少流体...

需要用变频器的PID功能控制转速吗?PID调节会不会很难,波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