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FC51变频器密码?

楼主(2016-05-04):
欧比特工业大风扇,使用的是丹佛斯FC51变频器,有一台变频器烧掉了,买了新的,问厂家,说是员工走人了。。按MENU会提示pw_ _ _

网友A:
变频器能恢复出厂设置吗?如果是设置了密码不能恢复,那这个算不算缺陷?

网友B:
这个说明0-60参数设置了访问参数密码,密码设置范围是0-999之间,设为0才可以访问,那么你就慢慢猜,当然这样是很累人的,我觉得你也不会采纳这个的,所以翻看说明书,发现一招叫做两指初始化的招,你试试吧,记住哦是先停电开始的,貌似需要两个人操作,看图:

楼主:
TKS..新变频器用了快速设置指南..设了加减速时间180S,凑合的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说明0-60参数设置了访问参数密码,密码设置范围是...

TKS...参数初始化,是不是变频器的参数都变为出厂设置?(想要的是别台好变频器里边的参数.一共有七台风扇,都设了密码,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江湖走走--原创军团 这个说明0-60...

 是哦,那样的话,猜密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