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通讯

楼主(2016-05-04):
求老师讲解怎样才能用触摸屏按钮P40控制PLC P0040输出。

网友A:
不晓得你的事什么软件,触摸屏的话不能用按钮,要用中间继电器才可以,按钮的话要外围连线才可以成功的

网友B:
这个是什么触摸屏,触摸屏可以做个开关,或者按钮吗

网友C:
mcgs的组态吧,不能在电脑上模拟的,应该是嵌入版

网友D:
你得把按钮的地址映射到PLC的地址才能实现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晓得你的事什么软件,触摸屏的话不能用按钮,要用中间继...

   能说详细点么?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触摸屏,触摸屏可以做个开关,或者按钮吗

 LS的XP1000C-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触摸屏,触摸屏可以做个开关,或者按钮吗

 LS的XP1000C-T,我用LSIS组态可以做按钮开关什么的,可是我不会和PLC通讯。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得把按钮的地址映射到PLC的地址才能实现同步

 能说详细点么?谢谢啊。真的想弄明白。

网友C:
你按钮的位置和plc里面地址不对应,就是说你按钮对应的位置只是和你组态设置的位置对应,和plc的地址没关系,所以不管你这么按,plc都没有接收到数据,当然就没有反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按钮的位置和plc里面地址不对应,就是说你按钮对应的位置只是和你组态设置的位置对应,和plc的地址没关系,所以不管你这么按,plc都没有接收到数据,当然就没有反映了

那plc程序怎么写?能提示一下么。能个举例子么?拉小弟一把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