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 200顺控指令

楼主(2016-05-04):
可以在一段内跳转到几个状态吗,S0.1到S0.2或S0.3  ,是不是当检测到第一个跳转成立时,后面的跳转语句或其他语句不再执行,可以用置位或复位软件操作跳转吗

网友A:
楼主你好

具体要看你控制的要求

如果是选择性分支,那条件满足跳转后,别的就再没机会了。

看你的意思,你的跳转应该是并行,你把几个条件串联做为跳转条件,当否???

网友B:
如果是选择性分支,那条件满足跳转后,别的就再没机会了。

网友C:
楼主主要是干什么用的呀,换个思路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主要是干什么用的呀,换个思路不行吗

恒压供水,换个思路也想不出什么好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具体要看你控制的要求如果是选择性分支,那条件满...

是选择分支,但是不是简单的 是就进入这个,否就进入那个,两个逻辑关系没有关联

网友D:
应该不会继续执行,放在一个s里面,如果满足条件,就会执行下一步,上一步就自动忽略个人建议你可以分两个大步,比如s0.0和s1.0分别控制你的支路

网友E:
顺序控制继电器是可以随意转到其他分支,同时本分支遇到结束语句才停止

网友:
假如转移到任意分支,两个条件同时满足的话怎么转移,既可以到这个,那个也满足,那步等于另外两个状态同时激活

引用 网友E:
顺序控制继电器是可以随意转到其他分支,同时本分支遇到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