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 700F 控制器硬件组态

楼主(2016-05-05):
插入一个AC 700F 控制器硬件

在硬件结构中插入一个AC700F控制器的一般步骤如下图所示:

对象名称将在标签列表中显示该控制器对象的名称,并作为上传到操作员级的报警信息中的一部分。安装位置指AC800F控制器在黄色的ETHERNET总线上的位置

设置AC700F控制器的参数

 资源指定

按照下面的步骤指定一个过程站资源:

·  在硬件树中鼠标左键点击控制器的灰色文本区域

·  点击编辑 >资源指定…

·  从资源指定对话框列表中选择相应的过程站资源

或者:

·  双击控制器的灰色文本区域

·  从资源指定对话框列表中选择相应的过程站资源

在项目树中组态的 D-PS 资源被指定到硬件结构中的过程站(ps1),当一个站指定了资源,则该站将自动激活,并可在Control Builder F的联机调试模式下通过查询操作可以在系统总线上找到。这样,在项目树中组态的部分用户程序也指定到该过程站的硬件上了。

插入 AC 700F 模件

见插入模件贴!

网友A:
不错,没玩过ABB滴,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