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起动器正确安装使用方法

楼主(2016-05-05):
1、软起动器应该按照外壳防护等级(一般为IP20)要求安装在室内。
2、应垂直安装,在软起动器的上方和下方应留足200MM以上的空间,以利散热。
3、如果控制柜内装有热继电器,应采用隔离板来防止冷或热流吹到热继电器上,避免影响继电器的动作整定值。
4、认真阅读使用说明书,弄清每个接线端子的功能,正确接线。
5、通常不用兆欧表测试软起动器的相间和相对地的绝缘电阻。如果一定要测试,必须先将三相输入与输出短路,并拔掉控制板上的所有插头,方可进行。
6、当软起动器输入端接通电源后,在负载开路或断相时输出端会带有很高的感应电压,因此在安装调试、检修和使用时禁止接触软起动器的输出端,以免造成触电事故。
7、如果为了改善功率因素。接有补偿电容,电容器必须接在软启动器的输入端,不可接在输出端,否则将造成软起动器损坏。
8、软启动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不可接反,否则有可能损坏软启动器和电动机。
9、如果软启动器带有旁路接触器,接线(连接接触器主触头)时务必仔细,不可造成短路事故。
10、测量电动机绝缘电阻时,必须将其与软启动器之间的3根连线脱开后,方可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