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型号问题

楼主(2016-05-05):
谁知道这个PLC是松下的哪个型号,数据接口貌似RS422的,小弟找了很久都不知道型号和数据线,望知道的朋友告知一下。

网友A:
就这一块板子吗

网友B:
信息量太少,无法判断出来是哪一款

网友C:
楼主确定这是松下品牌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确定这是松下品牌的吗?

这个是松下的PLC,今天我用三菱422的数据线测试,口子是一样,但就是不能通讯。

网友D:
是B系列的,可以联系代理商确认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B系列的,可以联系代理商确认一下

从外观上看,不像是松下BX系列,因为松下BX系列的编程口是5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是B系列的,可以联系代理商确认...

克斯  是B系列的?克斯是个牌子?外壳上明明写的是松下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最好是询问一下厂商或者供应商,确认好通信协议和通信电缆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