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组太屏下载问题

楼主(2016-05-05):
我有一组参数要下载到u盘中,通过指令也能正常下载,就是用excel打开以后前面两列出现MCGS_time和MCGS_TIMES,请问这个能替换吗,我看了帮助里的函数介绍,没找到好的办法

网友A:
这个简单,你可以在导出后把前面两列的表头给改了就行了

楼主:
能不能在下载之前就改好呢,OE的项目,显示出来MCGS不是很好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你可以在导出后把前面两列的表头给改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