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川机器人第二原点的意义

楼主(2016-05-05):
学习安川机器人时,看说明书,一直没看懂对第二原点的描述。。。。不知道第二原点用来做什么的?

此外,第二原点位置的设定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初入此行,望来往的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第二原点就是维修参考位置,正常就是机器人实际原点位置。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闸北区万荣路700号D2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5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B(2016-12-27):
首先,绝对原点是全轴脉冲值为0,工作原点是以绝对原点为基础,适合你机器人工作的起始位置,而第二原点一般和绝对原点重合。

然后,第二原点作为绝对原点的检查点存在。比如说你机器人电源关掉再打开,发现位置和上次保存的不一样了,然后你知道可能是pg要更换或有人在断电时动了robot,导致绝对原点不准。你没有第二原点,怎么能检测出这呢。

网友C:
就是为了检查当前位置和绝对原点位置的误差值

网友D(2017-02-08):
引用 网友B:
首先,绝对原点是全轴脉冲值为0,工作原点是以绝对原点为...

你好。能具体说下有第二原点,我怎么检测吗?我现在有两台没有报错的机器,但是有两个问题:1,他们的原点位置与第二原点位置不同;2.他们的编码器数字显示的原点位置与机械原点位置不同(也就是在编码器数字显示的原点位置上,各轴的红黑箭头不对应,差的很大)这是什么情况?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第二原点...

你好,你的意思是不是原点位置,第二原点位置,控制柜上记录的数据,三个都是一样的?

网友E:
您好 请问有安川机器人DX200 PROFINET通讯的说明书吗?

网友F:
能发点通讯的资料吗,安川资料太少了

网友G(2021-09-24):
学习了,就是复位用的

网友G(2021-10-25):
各轴零点位置,用来确认位置是不是偏离了

网友H(2022-01-24):
师傅说第二原点和绝对原点最好一样,以免绝对原点丢失可以通过第二原点找回,使用厂家也是靠第二原点判断机器人有无拆装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