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拟量接口

楼主(2016-05-05):
求问各位大神,传感器检测到的电流怎么才能输入PLC中啊,直接连线就可以了吗?PLC程序需要运算吗?

网友A:
传感器检测到的电流可接输入PLC中,PLC程序需要运算转换为实际值。

网友B:
是什么型号的PLC?三菱,还是西门子或者其他的!

楼主:
西门子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型号的PLC?三菱,还是西门子或者其他的!

网友C:
你得看看你这个电流是有源信号还是无源信号,才能考虑是否可以直接接到PLC上,另外,在PLC中要进行适当的转换

楼主:
回复内容:plc里面是要转换成多少进制才好用啊?

引用 网友C:
你得看看你这个电流是有源信号还是无源信号,才能考虑是否...

网友D:
首先确定你的电流信号是有源还是无源的,组态好plc的AI端口后就可以接线了。然后在程序中用piw地址读出电流信号对应的数值就可以了。比如电流信号4-20ma,对应数值是0-27648。

网友E:
传感器检测到的电流可接输入PLC中,PLC程序需要运算转换为实际值

网友F:
这个西门子有对应库的啊,蛮方便的

网友G:
需要模拟量通道才行。。。。。。。。。。。。

楼主:
怎么转换为实际值呀?其实我不太清楚要转换成什么样的数值才行。可以具体跟我说一下吗?

引用 网友E:
传感器检测到的电流可接输入PLC中,PLC程序需要运算...

网友H:
需要对应的模拟量采集模块,自己在编写一个小程序

网友I:
首先需要具备模拟量输入模块,然后确定电流信号的类型,4-20ma 0-10V -10-10V,一般4-20ma的多。然后编程软件里有专门的转换功能块,只需要确定量程就可以了。

网友:
先看说明书确认是否模拟量输入通道或模拟量输入模块。在PLC编程时可以确认电流信号的量程,选一样的即可。其余就没什么了。

楼主:
比如我电流信号最大值20A,选一样的量程是什么意思?

引用 网友J:
先看说明书确认是否模拟量输入通道或模拟量输入模块。在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