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变送器拆卸!
xiaogong!

楼主(2016-05-05):
在现场捡到个坏掉的变送器,各种暴力拆解了,但是本人小白,什么都不懂。还望各位帮我讲解一下,每个电路板的作用。还有整个工作流程!谢谢!

网友A:
作为一个仪表的使用者,我一般不关注内部的结构,电路等等。

我关注的是他对外的东西,比如接线的电压,输出的信号类型,安装方式等等。

因为我只是个使用者,而不是仪表的设计者。

xiaogong!

网友:
我就想知道他是怎么工作的,不是专业学的。所以好奇!!

网友B:
从上到下:

显示面板

系统面板(程序计算,信号处理等)

电源板

变送板

网友C:
能够发现现场有东西可检,说明您是有心人,搞好清洁后校验一下,确定是否真的坏了,然后再拆。拆下的东西按顺序放好以便回装,记录好板上的电子元件的型号,查阅它们的用途和应用电路,这样就拆出兴趣、知识、经验和能量。

xiaogong!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够发现现场有东西可检,说明您是有心人,搞好清洁后校验...

谢谢你的鼓励和这么好的学习方法!

网友D:
这种变松器一看就是国产品牌的,精度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