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比较指令

楼主(2016-05-05):
求问大神,西门子s7-200有比较指令吗?具体又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A:
有比较指令的,编程软件左侧,直接调用的。

网友B(2018-08-20):
比较指令是一个常用的指令,它包括大于,等于,小于,大于等于,小于等于;每种比较的两个数都应该是相同类型比较,比较种类里面都有分字节比较,字比较,双字比较,浮点数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