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电站中直流系统接地的处理原则

楼主(2016-05-05):
      (1)绝缘监测装置能选出支路的处理方法。现在的变电站都装有微机直流系统绝缘在线监测装置。每组蓄电池配备一套绝缘监测仪,可以帮助查找直流接地。直流系统接地后,绝缘监测装置发“直流接地”信号,并进行支路选择,在接地处接触良好的情况下,装置能够选出相应的支路。在征得调度同意后,运行人员可以试拉监测装置提示的支路,观察接地现象是否消失。如现象消失,则说明故障就在该支路,则可汇报调度及上级,安排停电及异常处理。

    (2)绝缘监测装置未能选出支路的处理方法。直流系统关系到整个变电站及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所以绝缘装置未能选出支路时也要及时处理。按当天的运行方式、操作情况、气候影响、施工范围等进行判断,找出可能会造成接地的因素,最后按现场实际情况确定查找方法。遵循以下原则:先拉不重要的电源,后拉重要的电源;先室外部分,后室内部分;先对有缺陷的分路,后一般分路;先对新投运设备,后对投运已久的设备;先找有工作的回路和近期工作过的回路,后找其他回路;先找事故照明回路、信号回路、充电机回路,后找其他回路;先找主合闸回路,后找保护回路;先找10、35kV回路,后找110、220、500kV回路;先找简单保护回路,后找复杂回路。具体方法有排除公共回路法、瞬时停电法和转移负荷法。

    1)排除公共支路法。如绝缘监测装置未能选出支路,则应怀疑是否在充电机、蓄电池等回路中,当然也不能排除绝缘监测装置本身故障,导致直流“误接地”。对于充电机及蓄电池回路可以用两段母线串联后,一一切除进行试验。

    2)瞬时停电法。瞬时停电法的原则为:先停有缺陷的支路,后停无明显缺陷的支路;先停有疑问的、潮湿的、污秽比较严重的;先停户外的,后停室内的;先停不重要的,后停重要的;先停备用设备,后停运行设备;先停新投运设备,后停已运行多年的设备。对直流母线上不太重要的馈电支路,依次短时断开这些支路,若断开某一支路时信号消失,测量正负极对地电压恢复正常,则接地故障点就在该支路范围内。

    3)转移负荷法。对直流母线上较重要的支路,可将故障母线上较重要的支路依次转移切换到另一段直流母线上,监视“直流母线接地”信号是否消失,查出接地点在哪个支路。

    在查找出接地支路后,可以在该回路上逐段试发,直至查到接地点(若保护盘内接地,运行人员只可查到保护盘端子排处)。如果接地线路为环网,可采取1/2分网法,确定接地间隔。

下面介绍利用一种便携式直流系统接地故障探测仪查找确定接地点具体位置。直流系统出现接地故障后,便携式直流系统接地故障探测仪在故障母线与地之间注入一低频信号,低频电流从信号发生器流出,经过直流系统从接地点返回,如图所示,然后用钳型电流表探头逐点检测,对低频电流走向进行寻迹。首先找到接地支路,然后沿着该支路寻找接地点,根据接地点前后低频电流出现的差别这一判据来确定接地点所在位置。

图   便携式直流系统接地故障探测仪原理

    便携式直流系统接地故障探测仪可以准确判断接地故障地点,可精确到电缆、端子和元器件等;不必对测试回路拉路停电,不必拆头,对安全运行不会造成附加风险;查找接地过程中能发现电源混用现象。但其检测的正确性及灵敏度受系统分布电容的影响很大。直流系统正负母线及馈线对地存在分布电容,支路电容最大时可达数微法,整个电站总电容达数十微法。当探头在某一点测量时,由于有电容电流流过,将使得操作人员难以确定是电容电流还是接地电阻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