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问题计数问题

楼主(2016-05-05):
请问松下FP0RPLC接编码器AB相进行计数,我想在正转时加计数,反转时继续在现有的数据上加计数,可以实现吗?需要设置什么?请高手指点。

网友A:
AB相的不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相的不可以吧。

 我想一直加计数,有什么办法?编码器只能接AB相吧

网友B:
XA DF  F20 DT****

XB DF  F20 DT****

DT****累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XA DF  F20 DT****XB DF  F20...

 不是开关信号呢,是编码器AB相信号呢?你这样能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sssubcrew  XA DF  F...

不是脉冲输出 是正余弦输出?

网友C(2016-08-30):
单相计数不就行了。加个AB相转单相的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