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原装USB/PPI通讯电缆与组态王通讯

楼主(2016-05-05):
请教各位大神,我用的是西门子原装USB/PPI电缆,plc与step7通讯没问题,程序调通后下载到plc上可以在不打开编程软件的情况下直接运行,连接组态王时我关闭了step7,由于这个编程电缆不生成com口,在组态王中设置时我用的默认的com6

但是与组态王通讯失败,显示如下

求问怎样解决呢?西门子PLCS7-200 CPU226原装,组态王6.55破解版

楼主:
原装的USB/PPI电缆,设备管理器上没有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装的USB/PPI电缆,设备管理器上没有显示

ppi电缆是用来连接PC和plc的,你现在的问题是PC与屏之间的连接不通。需要相应的通讯电缆,就可以连接屏了,比如以太网线或者usb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