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数值输入问题

楼主(2016-05-05):
怎么在威纶触摸屏上数值输入直接填写负数,在此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在触摸屏选数据类型就可以!PLC数据类型选择是带符号。

网友B:
在触摸屏选数据类型为有符号,然后在下限中输入下限范围。如图

网友C:
资料格式改为有符号,PLC下限改为-X.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触摸屏选数据类型为有符号,然后在下限中输入下限范围。如图

谢谢!!

网友D:
虽然我不会,但还是支持一下

网友E:
用有符号数就可以了,输入的时候就可以输入一个负号了

网友F:
选择带符号的类型就可以了,PLC里面也要注意编写带符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