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过DP连接电脑

楼主(2016-05-05):
我想用电脑通过PROFIBUS-DP连接S7-200,怎么选用DP卡件?什么型号?哪里买?谢谢各位!

网友A:
PROFIBUS-DP 你需要在200上加个PROFIBUS-DP 模块,在PC上加个DP卡件,为什么们不用以太网呢。

网友B:
200用dp连接PC需要在plc上增加dp通讯模块,即em277.在PC端要加dp通讯卡,即PCI5565。费用较高,建议使用ppi或者以太网通讯,以太网通讯需要在plc短增加以太网通讯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00用dp连接PC需要在plc上增加dp通讯模块,即...

新的PLC本体有些 就 含有 以太网接口

网友D:
200现在有自带以太网接口的?从没见过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00用dp连接PC需...

楼主:
对: hujiamiao1990

引用 网友A:
PROFIBUS-DP 你需要在200上加个PROFI...

加以太网会简单些吗?

楼主:
哪款产品有?

楼主:
哪款产品有你说的以太网接口?

网友E:
用DP,选模块EM277,选择以太网,用第三方的以太网模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哪款产品有你说的以太网接口?

s7200SmartPLC集成了一个以太网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