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S7-200与组态王变量寄存器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6-05-05):
用PLC扩展模块读取数字量,并在程序中转换为了实际温度,将当前温度存储到VD0中,step7中可以看到VD0中温度准确,想在组态王中显示出来,但是组态王变量只能设置寄存器Vdd(0~9999)如下寄存器表图

设置为VD0就会有如下错误提示,请教各位大神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如果寄存器写成V0读不到数据,显示为0,另外我设定了一个时间VW40可以在组态王中更改,同样不能设置,求问各位大神怎么破?

网友A:
楼主分别可以把vw0和vw2读取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打组态王服务热线,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