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软件怎么安装

楼主(2016-05-05):
  请问安装欧姆龙软件的时候出现缺少文件该怎么办啊

网友A:
把缺少的文件从网上下载到相应的目录即可。

网友A:
你先看看是缺少什么文件,是系统补丁还是本身安装文件不全造成的?

网友B:
是不是系统不对应造成的,32位和64位区分一下,应该就不会了

网友:
直接把系统给你的警告放在百度或搜狗找一下吧,基本能找到答案。这是最快的方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