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项目盘接电缆有一芯不通

楼主(2016-05-06):
新项目盘接电缆有一芯不通??
这个怎么查找?

地板下的电缆都是没有剥皮的。怎么就接地了

网友A:
如果有备用电缆,就使用备用电缆。

网友B:
电缆质量不好呗,敷设前测量就会避免了。

网友C:

地板下的电缆都是没有剥皮的。怎么就接地了

这是两种故障状态:第一种是断线了。第二种是绝缘破坏。

电缆在使用前都是需要测试的,测试没问题的话才进行铺设,不然的话费工费时还不能保证质量。

网友D:
用备用 的线吧,没有备用就用屏蔽线

网友:
很明显线在中间有被压折的,导致其中那根线断了,并连到外面凯了吧。检查一下中途有没有压的很重的,再看看哪根线有没多余备用的,用备用的。没备用的只能找到断线处剪开重接了或者换整根线了。放电缆如果沒事先测一下只能这样了。

网友E(2016-08-01):
在布线中有这个问题很正常,请多放点备用线,使用备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