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 DX100控制命令缺少

楼主(2016-05-06):
现在用到两台安川DX100的机器人,,发现控制命令里,没有IF、until等逻辑判断指令。也没找到是哪里有设置什么的/。

请教各位,有谁能指点一下啊。。。谢谢

网友A:
顶顶顶顶顶地地道道。。。。。。。。。。。。

网友B:
说明书上有写怎开启的。。。。你看看

楼主:
说明书和操作指导书,都一一翻看过,,没有关于命令项目开启的设置。管理权限下也没有,难道书不一样?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上有写怎开启的。。。。你看看

网友C:
扩展就有了,,,,,,,

网友D:
设置下命令为扩展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下命令为扩展模式

扩展了,,没有,,难道是没有这个配置?连计时器指令都没有

网友E(2016-06-17):
安川机器人IF和UNTIL指令只能加在其他指令之后,没有单独的IF和UNTIL指令。

网友F(2016-08-10):
DX200 里才够全   DX100的确缺失一些

网友G(2016-10-26):
学习,英文说明书上有的。

网友H:
在设置里修改命令集为扩展就可以了。你这种状态是子集

网友I(2017-06-03):
安川机器人IF和UNTIL指令只能加在其他指令之后,没有单独的IF和UNTIL指令

网友J:
我都没注意这个问题  楼主应该解决了吧

网友K:
安川的编程语言和ABB比起来弱爆了,就像汇编对C语言一样。

网友L:
可能得打开运营标准模式或扩展模式才能完全显示全部的命令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