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项电机负载的问题

楼主(2016-05-06):
三相绕线式电机加负载和在转子上串电阻是一样的效果吗?加负载不是应该转子电流变大,串电阻不是应该转子电流变小吗?求大神解释一下原理。

网友A:
是加的反制电阻吗?得看一下你加电阻是为了什么目的。在电机上加电阻很多是作为反制电阻的起制动作用的。

网友B:
楼主到底想说什么问题呢?说出目的好吗

楼主:
就是绕线异步电机转子串电阻调速方法,串电阻会使得转速变慢,是不是和在电机转轴上加负载是一样的,我感觉是不一样,加负载过后,转子电流会变大,而如果是串电阻的话转子电流会变小,我的理解有错误吗,求解答

网友C:
转子串电阻是变转差率调速,电机的特性变软;加负载能调速吗?加负载使电机电流增加,在额定电流以下,电机转速基本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