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讯程序一头雾水

楼主(2016-05-06):
对PLC通讯程序好陌生,看了别人的例子也看不懂,不知道从何处下手,好着急,希望前辈们给予指点。。。。。。。。。。。。。。。。。。

网友A:
先看通讯协议,看数据如何发送,接收,格式该怎么写,了解与PLC通讯的装置的控制字,状态字等等,好好看书,看教程吧!会弄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PLC?

西门子200

楼主:
好的,谢谢前辈,,,

对: yjh0706 先看通讯协议,看数据如何发送,接收,格式该怎么写,了解...

网友C:
参考网上的通信例子。

楼主:
就是看了,么有头绪,看不懂

引用 网友C:
参考网上的通信例子。

网友C:
最好有实际的模块进行编程。

就比如施耐德M340系列PLC,以太网通信,可以说不需要编程。

只要简单的设置下参数就可以。

IO扫描功能。

其他的PLC只要参考帮助就行。

网友D:
你要先知道各个符号代表什么意思,然后再去看每一句话,结合这个plc要实现的功能,就可以慢慢看懂了,知道每一个符号代表的意思是重点,逐句的看就能看懂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参考网上的通信例子。

网友F:
正在想学这个东西呢正在想学这个东西呢

网友G:
加我QQ : 2915067885  有西门子官方的视频,  可以传给你。

或者加我QQ群: 557134475    群共享文件里面有官网视频文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加我QQ : 2915067885  有西门子官方的视...

加的时候添 S7 200

网友H:
可以做canlink通讯,汇川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I:
可以下载我刚才发的西门子200 通讯问题

网友J(2018-05-23):
我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