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CS800单传动的故障求教

楼主(2016-05-06):
我公司一台ACS800-04-0260-3 装柜式传动模块,带一台132KW的电机;外置的RMIO板子的24VDC由外部单独供应,没用内部APOW板子(通过AINT板子)提供的24VDC;某次变频器故障情况如下:APOW板子上的保险丝熔断,导致AINT板子没工作电源;此时,由于RMIO板子是外部供电,所以面板上的控制盘仍有显示;在主回路合上的情况下,控制盘上并未报出任何故障,且PLC程序的故障监测也未报出故障。求各位大神解释解释!

(备注:1、RMIO板子与PLC之间是点对点连接,不是通讯连接;2、RMIO板子与AINT板子间用光纤连接;故障时从控制盘上翻看01.07的值为零,实测直流母排有两百多VDC(具体数值忘记了);RO3定义为FAULT(-1),此触点送至PLC程序做故障监测。翻看变频器最近一次故障显示为FF7A,但是不确定是否与此故障相关;)

RMIO板子与AINT板子之间通过PPCC-link连接,当AINT板子没工作电源的情况下,难道RMIO(外部电源供电)不会报出“通讯故障”?这种情况和  它们之间连接的光纤断掉的情况  是不是一样?难道光纤断了也不报故障码?

另一个问题,当变频器主回路进线(380VAC)断开后(保留控制电源),01.08的值仍有近400VAC,这个值难道不是实际测量的值吗?如果不是拿这个参数是根据什么计算出的值?(当变频器主回路合上后这个数值还会有些变化。)

网友A:
ACS800-04,R8系列的外置主板是通过连接线接通的,主板的24V是通过电源板供过来的,电源板的电源是通过变频器进线的变压器来的,工作时变频器上电后,电源板得电,主板开始工作,完成自检,直流母线电压直接到达530V左右。对于你的情况,估计是为了节省成本想出的办法,你可以考虑把你开关电源的电从变频器进线取,估计这样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S800-04,R8系列的外置主板是通过连接线接通...

谢谢您的回复;再请教下:1,主板自检时,会检测哪些内容?除了直流母排电压值外还有什么项目?2、如果主板与主接口板(AINT)之间的连接断开(光纤或电缆断开),自检时会报故障码?如果会,那报什么故障?

网友A:
自检完成,变频器会处于准备好状态,等待外部命令;用于与主板通讯的光纤或者电缆断开的话,自检完成后变频器会报5210这个故障,提示你光纤通讯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检完成,变频器会处于准备好状态,等待外部命令;用于与...

用于与主板通讯的光纤或电缆断开的话,相当于主板与主接口板之间通讯未连上,自检时会报出5210故障;那主接口板没工作电源的情况下,主板与主接口板之间虽然光纤是连上的,但是主板与主接口板之间的通讯同样无法连上(因为主接口板没电,主板使用外接电源),为什么变频器不报5210故障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自检完成,变频器会处...

你这样做会影响变频器整体性能,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B(2017-10-09):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ACS800-04,R8系列的外置主板是通过连接线接通... 内容的回复!谢谢您的回复;再请教下:1,主板自检时,会检测哪些内容?除了直流母排电压值外还有什么项目?2、如果主板与主接口板(AINT)之间的连接断开(光纤或电缆断开),自检时会报故障码?如果会,那报什么故障?

主板外部供电不报5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