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作用气缸运行过程中突然加快求助

楼主(2016-05-06):
气缸缸径125mm,行程75mm,进气气管10mm,控制元件2位5通阀,配消声器;运行过程中在行程进行20mm以后突然加快,直到行程结束,回程的时候相反,在行程到40mm以后突然加快,速度大概是2倍,视觉效果明显,在生产过程中对工艺影响很大;

用排除法检查:

1、机械机构,无殊,

2、气流管路正常(压力、流量)

3、气缸拆解后观察无殊:(密封、活塞、缸壁)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A:
1、检测负载,运行轨道有无卡滞;

2、气缸内部是否带有缓冲调节;

网友:
检查负载,断气用手推送检查在中间是否有卡涩

网友B:
把消音帽拧下试试,有效果就是排气不畅,或气缸容量大,可加增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消音帽拧下试试,有效果就是排气不畅,或气缸容量大,可...

 有道理,明天试一试!